楼主(2005-08-30):
变频器是西门子mm420,只有485口,我想通过pc的232口,用232-485转换器然后接变频器,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

网友A:
当然可以,而且也只有这样。如果是实际控制用,建议用隔离的232-485转换器。研华4520应该4xx元,我用着不错。如果是办公室做试验,有4、50元的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