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30):
低压电流互感器ALH-0.66  10P/10(或20) 这个斜杠后面的10(或20)具体是什么概念,选型时怎样来确定??
  两人同行,必有我师

网友A:
应该是100/10,是变比。

楼主:
谢谢您的对我问题的回复,您肯定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呵呵,我这个变比是2500/5A已经定了,这个10(或20)好象是一个什么系数,还跟容量有关,这个互感器容量算法有没有一个什么公式的??还是根据经验估计的??
  两人同行,必有我师

网友A:
ALH-0.66  2500/5A      10P.10(或20)
10P.10(或20)是电流互感器的准确度等级,在相应准确级下的二次额定负荷一般为10VA或20VA.

楼主:
呵呵!!谢谢您!我明白了,真是一位好老师,可不可以再请教一下选择容量时,二次容量怎么计算呀,分测量级和保护级.
  两人同行,必有我师

楼主:
谢谢!!受益菲浅!!
  两人同行,必有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