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30):
一光栅尺输出位5V TTL   A/B相信号,PLC用差动输入点接受改信号。

在该设备没有开动变频器时,A/B信号正确。开动情况下,信号无效。

在原来接线基础上走线分开屏蔽,,,效果会好些,运行数分钟后,信号又失真。

现考虑换光栅尺位5V差动输出---

请问各位是否可以消除此干扰影响。。(0差动10V《-5---+5》的范围比TTL单端信号宽的多,PLC也是差动输入端。。。).

急-----

网友A:
将电压信号转换成4-20MA的信号,再经屏蔽电缆连接到PLC上,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无发转换啊---
尺自的输出脉冲又20KHZ左右,,,,没有条建变换。。。。。

网友B:
我在用光栅尺也遇到了信号干扰的问题,求助中........
 我是第一次做东西,楼上说将电压转换为4-20mA电流,那不是变成模拟信号?是不是要加块板子? 那有没有直接输出模拟信号的光栅尺呀?

楼主:
换光栅尺位5V差动输出-

问题解决了       只是多花了点银子。。。。。。。。。。。

网友C(2005-11-21):
我公司生产编码器光栅尺,价格优惠质量好,输出不同基本上不用多花银子,呵呵

电话13356316623    06313632623  孙先生

网友D(2011-12-15):
用MHM-02B 高速光栅隔离器  TTL 转 PLC

网友E:
来过 没发言权

网友F:
引用 楼主:
换光栅尺位5V差动输出-

问题解决了       只是多花了点银子。。。。。。。。。。。

这个干扰问题借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