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30):
我是初学。请教各位师傅。
我在西门子S7400里使用SFC1功能。
请问SFC1功能的输出端用什么类型的变量来存储时间?
非常感谢!

网友A:
不对吧 ,应该是date-and_time  变量 ,该变量只存在在L区和DB数据中

网友B:
以下是在线帮助
Description

With SFC 1 "READ_CLK" (read system clock), you read the current date or current time of the system clock of the CPU.

Parameter Declaration Data Type Memory Area Description
RET_VAL OUTPUT INT I, Q, M, D, L If an error occurs during the execution of the
function, the return value contains an error
code.
CDT OUTPUT DT D,L The current date and current time are output at
the CDT out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