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直流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5-08-30):
各位同行好:
碰到一个问题,不知哪位高手可以解决!
我公司的一台轧机出现了如下故障,主电机的电流忽高忽低(0-600A),当电流上升时,转速表显示轻微下降,同时电枢电压下降;大概过了2s后电流下降到零,主机转速回升,电枢电压上升。过了5s后又是电流上升,重复以上现象。
我在空载时看不出故障(电流很小),把轧机的送进量减小一半,故障仍旧一样。
直流电机是Z4-280-22 280KW
直流控制器是欧陆的590
附电流图一份:

网友A:
你把电机的电路图发给我看一看好吗?
tiantiancs@sina.com

网友B:
把反馈改为电压反馈试一下,可联系JSLMOTOR@163.COM

楼主:
现在的反馈已经是电压反馈了,而且根据现象不象是测速反馈的问题,因为主电机的转速基本是恒定的,但是电流却是波动的。

网友C:
测速反馈检查下

楼主:
测速电机没有使用,是用电压反馈的
我认为在这方面不会有问题的
估计其内部设置不知什么地方有误

网友D:
调整一下调压(速)增益,系统出现了超调。我网站:
http://luonanjidian.com

网友E:
如果速度反馈没问题的话,应该是控制系统没优化好的缘故吧,系统不稳定。重新设置一下电枢电阻,电流环PID的参数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心和提出的检修思路,根据各位的意见,我进行了控制器的自整定(电流回路自动调整)后,已有改善,电流最大到300A,波动范围在100A左右,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F:
系统自激

网友G(2005-09-29):
电流断续,电机串有电抗器吗

楼主:
我公司的轧机都是用590控制器控制的,都没有串电抗器,运行都很稳定

网友H:
590是扩容的吧?!还是调整参数看一下吧.
280KW的不加电抗器,好象还没见过.

网友I(2006-01-11):
你可以试一试
我的欧陆也有这样的问题,你可以试在欧陆的上方加一个高速的风扇。QQ250749480

楼主(2006-03-13):
各位好
真正的原因我找到了
是炭刷架有偏移引起的
现在电机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