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help!!!!!!!!!

楼主(2005-08-30):
请问哪位朋友可以把以下的语言编程翻译成梯形图,谢谢

网友A:
楼主是否太懒了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否太懒了点
就是啊,楼主自己把它照单输入到CPT或者CXP里不就可以转换了吗?

网友C(2006-01-28):
那是C20的吧!
是懶~呵呵呵。

网友D(2006-07-23):
请问楼主用的plc机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是C20的吧!
是懶~呵呵呵。
不像,楼主知道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