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控制

楼主(2005-08-30):
小弟现在要做一个恒温控制的空调系统。
业主提出需要能够显示当前温度和设定温度,而且设定温度要能方便修改。
我用的是ABB的变频器,面板上实现不了。我知道可以通过模拟输入口改变温度设定。
有什么控制器能实现这个功能吗,装在柜体上的?
谢谢了。

网友A:
那你是不时要考虑给他个触摸屏...

楼主:
不用吧。有没有实惠点的东东?

网友B:
我一般是加个调节器,其实ABB的有这个功能,你最好问一下技术支持

楼主:
问过了,面板上不能显示温度值而是一个经过转换的百分比值,而且修改设定值不太方便,需要找到相应参数项才能修改。
你的调节器能显示实际的温度吗?

网友C:
触摸屏 最好的办法 我们有个中央空调节能项目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D:
用个omron的e5az-c3

网友E:
可以用普通的温控仪吗?不过之间的模拟量关系不知道能不能处理好?

楼主:
欧姆龙的温控器的温度和模拟量是什么关系?

网友F:
松下的KT温控仪表,有模拟输出。性价比高。

网友G:
空调不能自动控制温度?不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