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30):
向加拿大出口一台设备,加拿大的电力标准好象是240V、60HZ,设备上有一台冷却风机,功率为1.1KW,一时找不到这样的电机,想用240V变380V变压器和变频器解决,请问变压器输出380V可不可以,如果不用变频行不行。

网友A:
用个1.1KW的单项电机就行了,一般用于220V/50HZ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