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保险不烧,变压器先烧原边还是副边

楼主(2005-08-30):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负载电流大的一侧

网友B:
原边最有可能

网友C:
多数保险装在原边,所以...

楼主:
我的原边副边都有保险,但两边保险没烧,变压器倒先冒烟了,然后变压器原边烧了。
请问380/220v 100VA的原副边应用多大的保险丝

网友D:
不管保险管在哪,不管升压降压,都是电压高的一边先烧!

楼主:
请问为什么?

网友E:
只要保险丝是正确安装肯定能保护过流事件的,因此变压器烧坏的原因是属匝间击穿,多数为电压高的那边,只对两边电压相差较大的而言,两边电压相差越小烧坏的机会相差越小,电压低的变压器烧坏的机会比电压高的烧坏的机会少很多,不过制造质量及使用条件是关健。欢迎上我网站交流,我网站
http://luonanjidian.com

网友F(2013-05-29):
感觉应该是电压高的原边先损坏,因为若电压高的的那侧会先击穿绝缘而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