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30):
有客户的供电系统,在夏天雷电时候,常发生电压瞬时过低,使MMV440停机,我们用的是MMV440是380伏,这样电压过低,有时达到330V(万用表测量),MMV报障,变频器需要重新启动!

旁边有条生产线用三菱的AC220变频器,是用一个AC380变220的变压器拖动的!这个变频器却没有问题!

已被客户叫得头昏了!

请问各位,有没有相关办法及参数设定!

有没有人用过,MMV440电源消隐功能,效果如何?

网友A:
有的变频器有“瞬间停电再运转选择”与“允许停电之最长时间设定”,我觉得可以使用此功能试试。
 不知MM440有没有?

网友B:
我用的MM440也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