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30):
CNC与上位机通讯:     在PC向CNC传输程序时CNC系统没有反映,而在拔掉通讯电缆后程序可以在CNC上显示?检查CNC系统和通讯电缆都没有问题!!   郁闷??此种情况和什么有关:干扰.  PC机. 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

网友A:
CNC是什么牌子型号的?

网友B:
在PC向CNC传输程序时CNC系统没有反映,而在拔掉通讯电缆后程序可以在CNC上显示?

程序对吗?

楼主:
对!程序是正确的 !
就跟你说的情况一样!!

网友B:
哈哈
我不是复制你那原话嘛!

CNC系统没有反映你是指什么:画面没反映:什么communication completed!
                          还是机器没反映轴等没运动

楼主:
画面只有等待程序传入的指令  即:程序正在输入中,请等候"字样!其他的没有什么异常反映!

网友B:
程序正在输入中,请等候

传输结束后会出现通讯完成等画面?

楼主:
不!传输完后跟正在传输中的状态一样!但是一拔掉串口线后程序串入!

网友A:
先提醒一下, 通讯串口是不能带电插拔的!
程序末尾的M30也出现了吗?
我曾经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但机型是SIEMENS 81OD的, 最终是PC和CNC的RS232串口都坏了.
建议你做一个置换试验, 用另一台PC机装好软件试一下, 若你有2台CNC, 请再用出故障的PC联上去传输程序试一下.
但请一定先关电源.

网友A:
补充:
PC与CNC的接地也是很重要的! 并且这两个设备最好是实际共地. 具体怎样实际共地就不赘述了.

楼主:
感谢楼上!!
我的CNC和串口线都试过了!都是好的!计算机还没有试!有着个可能!我只是想明白造成这种现象的最根本原因?
多谢!!

网友A:
qintao8620:
你的CNC和PC机: 一要良好接地, 二不要随便带电插拔串口.
这都是可能造成通讯故障的原因.

网友C:
川口的破特率你看看对不对 KND的是好象是4800的吧 我记得 调太高了 就不行了
最好用KND主业自己的DNC软件 不要用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