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30):
我在工作中遇到了一点问题
就是我们单位有一个下油称重仪表,带有3个传感器的。
下油的时候由0先涨到负数,然后才恢复到正数。
下完油后,表依然显示还有油。其实油已经下干净了
在把表校正后,问题依然存在。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啊,该怎么解决???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吗???
高手出来教教俺!!!!!!

网友A:
1.可能传感器安装方法不对,下油刚开始时有倾斜反而在传感器点上变轻了。
2。可能传感器零点不准。

网友B:
确实不知道,但还是要顶。

网友C:
使用时一直就是这样的吗

网友D:
是不是零点飘移啊?

楼主:
请问,如果是零点漂移该怎么办呢?
零点校正就能解决吗?
还是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

网友D:
将管道两端的阀门关掉,进行零点校正就可以。别的方法,我暂时也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