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30):
求救:直流单相调速电机的热保护怎么实现/有几种方式?

网友A:
你是问因为电流大引起电机发热而采取的保护吗?
那样的话挺简单的吗,你可以加装一个热继电器吗。

楼主:
问题是热继电器能直接这样用吗?我们一般说的热继电器都是指交流热继电器吧!有没有直流专用的热继电器?交直流对同一款热继电器的脱扣特性、触点拉弧、发热效果、整定制的确定应该都不一样吧?
望细聊?0311-87789624 QQ:89422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