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30):
哪位大虾能告诉我SQL SERVER的存贮位置如何定义?即数据是存在c盘或是d盘如何选择,服务器的c盘快满了,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首先把服务器断开网络以防止操作中有人访问数据库造成数据丢失。然后在企业管理器中右键点击要改动的数据库,选择“所有任务”-“分离数据库”。这样就可以把数据库文件拷贝到别的硬盘中。考完后再选择“所有任务”-“附加数据库”。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网友B(2005-11-24):
又学到1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