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30):
一台6.5/8KW的双速电动机在低速带负载起动下偶尔回出现翁翁声
象抱死的感觉无法转动,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怎么启动都是好的,
高速转低速也正常,负载也灵活没有卡的地方
没有缺相,接触器也是好的,电源电压正常电动机也没有短路和接地
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去买炷香.找个寺庙把
看看绝缘.
还有是不是匝间短路什么的.

网友B:
有可能偶尔接触器吸合好

网友C:
双速电机就是这样,你的低速负荷有点重
双速电机设计有很多种类的内部连接方法,
有的方法电机低速不能长期低速运行,有的低速负荷略微重一点点电机就拉不动
还有的电机在负荷重时电机会在某一个转速(反正不是低速和高速的转速,比低速低的多多)上不去电机电流很大
等 等 等 ......
我公司应用双速电机品类多,感触也多

你的电机和控制线路在检查无误时再查查负荷方面有没有问题

网友D:
没有用过双速电机问个外行问题,能用变频器控制他吗

网友E:
你查一下轴承及轴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有用过双速电机问个外行问题,能用变频器控制他吗

完全可以,最后用变频器控制双速电机的高速部分,低速部分一般电气性能很差

网友F:
在低速时测下一下电流,看看是否正常。一般是负载过重。

网友G:
?查出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