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30):
请帮忙编一个X1导通,Y1输出5Hz振荡信号。谢谢。三菱PLC。

网友A:
好好查一下书;
这个可能通过好多种编程方法来实现;

网友B:
怎么简单好要帮忙啊

网友C:
LD X001
MPS
AND M8012
OUT C0 K2
MRD
ANI  C0
OUT Y001
MPP
AND C0
RST C0
END

网友D(2005-10-12):
用定时器如何实现5HZ方波输出,那位高手给个答案?

网友E(2006-06-17):
ld  xo
plsy k5 k0  yo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