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30):
本公司做一设备,控制用的是PLC(三菱或OMRON),客户要求与其它设备进行通讯,而其它设备用的是DCS,不知PLC与DCS之间能不能进行通讯,使用什么协议?

网友A:
先选择了通讯方式,然后再选择通讯协议.

网友B:
OMRON的可以,我们有客户用过,主要还要看用什么DCS

网友C:
以前用OMRON的做过可以,跟DCS种类有关么?应该都可以吧。以前做过HONEYWELL的组态,不过没涉及和PLC连接的部分所以不是很清楚

楼主:
用485通讯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