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30):
求助:CP5611为什么通讯不上?

S7-300PLC系统通过CP5611(Profibus)与上位机通讯,
上位机为NT4.0+Step7 V5.1+WinCC V5.1,
现在无法通讯,用“Set PG/PC Interface”进行诊断,
在“Hardware”选项卡中Test->OK,

在“Profibus/MPI Network Diagnostics”选项卡中Test->
“Dll/VxD not found as file or device not active”,

CP5611卡的驱动重新安装了,NT中没有设备管理器,
俺不知道怎么看CP5611是否安装正确,
但Hardware选项卡中Test->OK应该不是驱动的问题吧?
并且系统目录下有“S7opciax.ocx”文件!

又,我用另一台装有Win2000的计算机测试能够正常通讯,
可以证明硬件没有问题!

请教大虾们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请大侠们注意:PLC程序一直在运行,不能改动,硬件也不做任何改动,

只是换了一个上位机,在2000下没有任何问题!WinCC程序也是复制过来的!
但在NT下通讯不上,在“Set PG/PC Interface” 中的设置也和2000下的一样,
在“Profibus/MPI Network Diagnostics”选项卡中Test->
“Dll/VxD not found as file or device not active”,请问是什么原因?

先谢过了!

楼主:
现场的硬件及PLC程序不能做任何改动,
并且我用2000试过了,也不需要做任何改动!

但俺不知道CP5611卡为什么在NT系统下无法通讯!
请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