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31):
如何让PLC 停机时不让模拟量有任何输出。

网友A:
很好的想法,关注中

网友B:
模拟量保存在EEPROM区内,断电后仍然保持原来的数据;
所以只有想办法在断电之前将模拟量的值变成零;

楼主:
能详细点吗?

网友C:
断电或程序Stop后模拟量输出肯定是零。
我认为你应该在初始化程序第一条指令对模拟量端口清零,保证开机时模拟量输出为零。
LD          SM0.1
MOVEW  0, AQW0

网友D:
看你用的是S7-200的那个版本软件,3.1的版本如同七楼所说;4.0的版本在
S7-224的2.0以上版本机型,可以将输出凝固在最后状态,故如同你所说.

网友E:
没理解楼主的意思,没有任何输出??是保持输出呢,还是输出为0,或干脆将输出断开?

楼主(2005-10-16):
要求是:短电后模拟量为0

网友F:
sungang说的应该是针对数字量的吧,模拟量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