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31):
电机准备购置,
电压:DC28V
负载力矩:20~30N.M
减速器:100:1
转速:<10转
  这样的话,是否选择转矩0.3N.M,空载转速>1000转的电机就够用了,静等答复!

网友A:
我们有30NM的步进电机,低速没有震动,定位准确。

楼主:
不是的,我们不能用30NM的电机,因为我们的功耗被限制在15W以下,只有选择0.2NM左右的电机,配合减速器使用,由于有较强的抖动现象,现考虑更改方案:拟采用力矩电机..
    但是,如果用方法解决抖动的问题,则还是用步进电机方案.

网友A:
原来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