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31):
现象:AJ65SBTB1-32D模块中的一个输入点,外接传感器正常动作,对应的输入点的LED也正常亮、灭。问题是主站接受不到该输入点的信号,而对该模块的其它输入点却可以正常接受信号。
问:哪位遇到过此类问题?
     该类问题可能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LED正常,硬件没问题,查程序。

楼主:
我当时的处理是:将外部的传感器线路接在该模块的另一个输入点,程序上将该输入点的输入软元件更改。如此就正常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肯定的事实是:该模块的通信部分没问题;该模块的其它输入点没问题;
我们不能肯定的事情是:该输入点在哪部分出现了问题,是何种原因造成。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侠可以指教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