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31):
从打开的两台变频器看,一台是控制板的电容把变频器的控制板烧了,一台是功率板对地阻值有问题认为是功率模块坏了,如果两个变频器合成一台我怎么能试验它的好坏?
功率模块是IGBT,我的水平太低看不出它是好是坏,
我想把它接到电源上可以吗?下面接个小电机,
个人认为过程是
三相电,空开,变频器,小电机,(是不是制动输出一定同电机抱闸接好?)
二进制输入(是不是就是在输入口与变频器地中间加个开关?感觉不对,应该有输入电压呀,一般输入是多少伏?个人认为24伏)
找个三端可变电阻,加到模拟量口上,电阻功率有要求吗?我想用0---10V,
设控制源,方式为上面的,上升斜坡3S,下降斜坡3S,停止斜坡时间2S可以吗?是不是还有最大转速,最小转速?是不是要从极对数算出最大速度?
还要设什么,没面板,用电脑设,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