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控制问题!!

楼主(2005-08-31):
我现在要做一个切商标折叠机,一共有七个步进电机。用什么做控制好一些。(单片机除外,因为我不会)。步进电机的动作就有三个是同时动作的,其他的都是顺序控制。
请指教!!多谢!!!

网友A:
我们有5轴的控制卡,三个同时动作占用1个轴的脉冲信号,另外4个轴分别控制其于4个步进电机,不知道这个方案行不?

楼主:
应该是不行,我的问题说的有毛病。那三个不是总同时动作。实际有一个启动先后问题。

网友A:
那就一块三轴的,一块4轴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
假如你控制的是七个汽缸的话,相信你用PLC控制起来应该不会怎么难。
IAI的步进电缸控制起来就和汽缸差不多,汽缸是两个点的定位,IAI电缸 是多点定位。位置可校准。

网友C:
看看我们的产品吧,应该能让您满意:www.zctq.com,电话:010-51657812-806

楼主:
楼上的,我看了你的网页,你那最多只是控制三轴,难道我还得装上三个控制器?不太可能吧?

我现在得到一个消息,永宏的PLC可以同时发四路脉冲。那样,两个永宏PLC通讯控制就可以达到我的要求了,大家给我意见。看看如何?

网友D:
如果你的PLC可以有自由通信口的话,可以考虑使用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步进控制器具有232/485的联网功能,你不是可以省略掉一个PLC吗?www.lintron.com.cn

楼主:
楼上朋友,我看了你的网页.
你所说的控制器就是"EasySmc 2100 "吧,我用到三个就行了吗?价钱如何?如果不方便在这里说,可以给我留言.

网友E(2005-11-06):
我们用PC来控制,VB编程,可以的话联系 0755-33643784  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