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控制问题!!

楼主(2005-08-31):
我现在要做一个切商标折叠机,一共有七个步进电机。用什么做控制好一些。(单片机除外,因为我不会)。步进电机的动作就有三个是同时动作的,其他的都是顺序控制。
请指教!!多谢!!!

网友A:
偶也作过一台机,有5个步进电机,我采用的是三菱的PLC和定位模块,关于这点你可以根据你对那个PLC熟和价钱来选吧!

楼主:
三菱的PLC和定位模块控制五轴,您花了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