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31):
c200he中,cxp中用指令上升沿出错,是不是omron的中小型plc中不能用上升和下降沿???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使用DIFU和DIFD命令

网友B:
C200HE支持上升沿及下降沿;

网友A:
哦。不好意思,看错了。
基本都支持微分指令。只有个别例外。

网友C:
我知道的CPM。CPM1A,CPM2* ,C200,C200H都支持的

网友D:
DIFU和DIFD属于基本指令。应该都支持。

网友E:
在设计中,能不用微分指令的地方尽量不要用,它们的抗干扰能力不好。

网友F:
在设计中,能不用微分指令的地方尽量不要用,它们的抗干扰能力不好。

CX-PROGRAMMER 內建IO濾波以及BIT立即更新功能!您說的問題不存在~.

网友E:
利昌大哥,这是确有其事啊!
我们的一台日本进口设备就是这个原因不时出错,改了就好了。

网友G:
实际应用单中要主义输入的元器件的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