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31):
求教:  我用的 fxgp-win-c 注释是日文的怎么解决阿?

网友A:
操作系统是什么?

网友B:
显然是XPSP2

网友C:
在XP系统下会显示日文;
可在XP系下把字库内的日文字体删除,或在WIN98下打开都可以恢复中文;

楼主:
请问哪个是日文字库?
fonts  里的?

网友D:
只要删掉日文字体,他们分别叫
msgothic.ttc
msmincho.ttc

按住SHIFT+DEL键!不要留情,杀无赦!

网友E:
xp字库怎么找,我的xp里为啥找不到msgothic.tt ,cmsmincho.ttc

网友F:
我找到了这两个文件,只能删除其中一个,另外一个怎么都删除不了,怎么办呢?难道真的要我到dos下面去删除吗?

网友G(2006-01-18):
如果在XP下删不掉可在DOS下删

网友H:
DOS下我也删不掉msgothic.ttc

网友I:
下载一个南极星,在打开程序后,将字体转变成中文,或中文繁体,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J(2013-09-18):
是不是南极星,随便什么版本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