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31):
请教各位专家:
     有一6kV双路电源,在自动切换的过程中,所带的一台450 KW高压电机过流动作,电机在运行中进行自动切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助各位专家给指点一下,

网友A:
在你电源切换的时候出现一个时间段的降压、失压,如果是交流电机在电压下降的时候其电流会升高。特别是负荷恒定尤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