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31):
最近涉及到设备改造,某设备的旋转编码器信号要同时送到变频器和PLC,变频器是西门子的柜式变频器。有没有一种产品可以将编码器的信号放大后一路转发到变频器,另一路转发到PLC?变频器要两通道判断转向,PLC用单通道的编码器信号就可以了,不需零点信号。我知道安川G7有一种可选插板可以实现该功能。
如果没有就要装双编码器了,比较麻烦,怕连轴器不好处理。
先谢过了!

楼主:
不知编码器直接接两个负载可以不?有没有大侠试过?

网友A:
看来是真的没经历。告诉你吧,办法有三:
第一,PLC和装置共用一个信号,但是,编码器的输出针对两个输入的电路形式要一样且匹配;
第二,自己做一个一分为二的驱动板,其实很简单,采用一般的施密特门电路(集成电路)即可;(我就是这样干的)
第三,编码器信号先进PLC的输入,再通过内部的开关量输出即可实现编码器的信号双输出了。

楼主:
谢谢,这下心里有底了。最起码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查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