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31):
急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CJ12系列产品配套安全节能  2005/03/11
   现有,CJ12系列产品配套安全节能专利向贵公司推荐。
本专利针对现有CJ12系列产品,在原有基础上改进,添加辅助部件达到高效节能的目的。
优点如下:
1、不改变原有设计模板、工艺流程、技术参数,不影响原有设计思路,不破坏原有外观尺寸,无需改动原有内外包装和安装使用时涉及到的开关柜(只在原有组件上添加安装孔一个)。整体组合在原有系列上安装简便,易于操作。
2、本组件技术含量高。现有已申报的发明专利诸如“某某高效”、“某某节能”在实际中并不适用,存在设计不合理、故障率高、节能效率低、易磨损、成本过高,根本不适于工业化生产,对提高企业效益、扩大企业知名度毫无帮助。
3、国内现有CJ12产品中技术雷同之处甚多,受成本制约科技含量难以实现飞跃。若无显著改进市场占有率将很难提升。而该类产品应用面广泛、市场前景又非常可观,形成一种“鸡肋”局面。
本产品能用较小的成本达到显著提升技术指标、迅速扩大市场占有率的效果。
4、本产品成本低廉、制作简易。本厂备有样品,全部技术图纸,材料选择、设计参数等相关数据,批量生产时单个组件成本费低于人民币20元。
组装在现有CJ12系列产品上成本增加量将不会超出贵公司预算计划,实现低投入、高回报。
5、本组件使原有CJ12系列产品动触点吸合后主线圈停止供电不做无效功,避免主线圈过热、剩磁、做无用功等设计上的漏洞。改用精密设计的组件控制吸合后的主触点保持状态,不改变原设计的网络中失压迅速切断主触点的功能。达到安全节能目的。(现有已公开的技术成果中,有宣称使主线圈不做无用功思路,在实践检验中根本不成立,网络失压时,不能使主触点分离,不能实现自复位,需人工干预,安全隐患极大。)
6、以CJ12--150A交流接触器为例,主线圈线径0.49毫米,阻值26.25欧姆,功率1250瓦。本组件工作功率不超过60瓦。加装本组件带负载连续工作超过24小时,无发热、异味、变形等不良状况。机械寿命不少于30万次。
同贵公司的CJ12系列交流接触器完美组合,性能提升显著,先进性、安全性和节能性可观。商家推广宣传时利于贵公司产品迅速占有市场。

您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联系合作:
Email: woxinfeixiang58820@163.com
联系人:任文选
厂 址: 辽宁省关山子劳动教养所机修厂
邮 编: 112500

可行性分析: 已由相应机构作出分析报告
转让方式: 普通转让 独家转让

网友A(2005-10-04):
能上图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J12系列产品配套安全节能  2005/03/11
  以CJ12--150A交流接触器为例,主线圈线径0.49毫米,阻值26.25欧姆,功率1250瓦。本组件工作功率不超过60瓦。

1250w?!可能吗?

网友B:
我转贴的目的,就是请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