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软冗余

楼主(2005-08-31):
315-2DP组成软冗余,调试时出现问题:
(1)A:用NETPRO中的组态,把A站和B站分别下载到CPU,此时的FDL连接显示OK,两CPU可同时处于运行状态,一用一备。把A站中的块下载到A站中,A站从RUN转成STOP,同时CPU的SF灯亮,此时A站的FDL连接依然OK;再把B站中的块下载到B站中,B站也从RUN转成STOP,同时CPU的SF灯亮,此时B站的FDL连接依然OK;此时两CPU无法进入RUN态,断电后,CPU和153-2重新上电,CPU无法进入RUN。
       B:把A站和B站的组态单独下载到各自的CPU,FDL连接没有建立,CPU和342-5都能进入RUN;下载各自的块,两CPU处于RUN态,FB101的返回值为8015,EXT—INFO有时为0,有时为8180,此时有输出,主用CPU STOP或掉电,部分I/O点可以冗余(泵的自动、料位、压力下限等),有一些不可冗余(远程启动、停止的输出)。FC100的返回值全为零。
   (2)我们用两台上位机,研华,用昆仑通态的MCGS软件,用两块CP5611卡。只有一台上位机可与CPU通信,通过5611卡,另一台上位机不能上线,检测MPI时,信息说指定站已被另一使用。连接上位机是用的BUS总线和总线电缆接头,带上拉电阻的。是否还要做一局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