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31):
哪位能帮小弟一个难题:
就是设计一个PLC来控制装料的有无我要求此料到一定的分量就会发警报提醒装料

网友A:
这个plc很简单,程序也很容易写,只是你要考虑用什么样的传感器才适合你的机器,怎样安装?如果精度不高,只需用重量或位置开关就可。不需plc好省!

楼主:
假如用下程序呢????选用什么样的继电器呢

楼主:
只用传感器或者位置开关是个什么样的接法呢

网友A:
看来你的功底不够深厚,你找到了我说的重量或位置开关我再告诉你。我网站:http://luonanjidian.com

网友B:
没搞过称重方面的,但我想可以用这个思路:
称重传感器+放大及比较电路+报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