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31):
A地到B地只有二根线,A地接有一个按钮,控制B地的机器,机器为交流24伏供电。现要求在A地加多一个控制按钮控制B地的机器,两个按钮要控制不同功能既能独立使用又能同时使用,而且改造材料费用不能超过20元。(注从A地再拉一条线到B地材料费用不止20元).请设计一个电路。
答案可上我网站呀:http://luonanjidian.com

网友A:
用大地,哈哈,不要钱,就是要人工费用,还是不止20元

楼主:
上面的老兄请戴眼镜,本人所述为材料费20元!

网友A:
哦,是这样呀
改造j材料费用不能超过20元
j是不是+哦 不好意思,我只会拼音,看到这里就给你加了

楼主:
不好意思,输入失误。

网友B:
用极性选择方法。两开关分别串二级管反向并联于A地,两12V继电器分别串二极管反向并联于B地,用继电器控制用电器。交流正负半周分别工作于K1---J1,K2--J2回路。我无法画图,不知说清了没有。

网友C:
我给6楼补图:

网友C:
补充一下:继电器和本身的二极管在B地。

楼主:
6楼说的有点道理但照上楼的图,实际中是无法运行的。请6。7楼朋友多联系我

网友C:
提出无法运行的理由先?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提出无法运行的理由先?

在继电器上并二极管,不颤抖?

网友D:
7楼的图当然不行,J1继电器在A地,J1的触点在B地,之间要加线连接,这样就不是2条线了。
题中提示电压为24即为安全电压,看来只能是2楼所说的把地当一条线,但这样的话与B地的负载有关,题意不够清楚。

网友E:
在两个按钮各串两个转换开关SA

网友C:
改良一下:

网友F:
7楼的电路有点问题

在继电器上串联上二极管再并上的电容

我做过试验

但是继电器电压要DC36V的,

网友G:
从工业的安全性、可靠性考虑,即使你节省了20块钱,也不会实际采用的。此类题只适合给学生考试。

网友B:
7楼的图正和我意,要是把继电器和他的二极管画到右边就更清楚了,谢谢7楼的兄弟,你是用什么方法画上去的?

此电路只是基本原理,可稍加优化,如15楼所说的加电容之类。只是限于20元成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楼的图正和我意,要是把继电器和他的二极管画到右边就更清楚了,谢谢7楼的兄弟,你是用什么方法画上去的?

此电路只是基本原理,可稍加优化,如15楼所说的加电容之类。只是限于20元成本.......

用计算机上都有的“画图”,附件中的那个哈。

网友H:
我觉得这个题意不太明白,什么是:两个按钮要控制不同功能既能独立使用又能同时使用.

网友I:
想问下那台是什么机器???不会是台电视机台。。。。- -!!

网友I:
还有题目说的是同一台机器吧。。。好似画图的画了两台机器了..
我理解到两个按钮控制一台机器。。要求两个按钮分别或同时按的时候。那台机器都要有不同的运作。。。。汗。我没理解错吧???表情要是那台是电视 机的话。。。我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