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1):
看书上晶体管的输出是24V, 我外部要接12V的电磁阀, 如果不用中间继电器的话,
是不是只能用继电器的输出, 不能用晶体管的输出呢,
还有输入的话,我12V能行吗??

网友A:
最好是用继电器来转换

网友B:
电压不同,必须用继电器来转换,电压相同,还要看晶体管功率.

楼主:
继电器输出的不是可以直接接12V的电源输出吗?? 难道也要接中间继电器才行??
我接了个12V到发光二极管,也可以发光啊??

网友C:
晶体管可接DC5V~DC24V的负载;
但是晶体管的额定电流都比较小,电磁阀还是要外加中间继电器;

楼主:
哦, 是这样的啊,
卖西门子的说什么晶体管输出点接12V 会烧了电路, 一定要接24V 的
只有继电器输出点才能接12V的电源输出

网友D:
因为它的PLC是输出24VDC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