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1):
看书上晶体管的输出是24V, 我外部要接12V的电磁阀, 如果不用中间继电器的话,
是不是只能用继电器的输出, 不能用晶体管的输出呢,
还有输入的话,我12V能行吗??
大家帮我看看啊??

网友A:
1、晶体管输出的最大电流是6毫安,一般情况下无法推动电磁阀。
2、你用的电磁阀是12V的,只能用继电器输出。
3、西门子PLC输入端要求电平15V以上,12V会影响触发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