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项目需要用PLC采集现场温度数据或其他一些模拟量信号,采集的点数不太多,一般在16个点以内。但FX2N-4AD和FX2N-8AD价格都比较贵,于是就采用485通讯板外接热电偶、模拟量输入模块(具RS485接口,8个通道,价格便宜在RMB1000左右)完成。但由于协议不一样,需要进行相应的编程才能通讯,比较麻烦!
由于我们公司有很多客户的设备上都需要PLC采集一些温度、压力等信号,但点数都不太多,所以一般都采用485通讯板外接温度采集模块的方式。所以我们公司就把这些串口模块与三菱FX2N的通讯给直接写进去了,这样就非常方便用户,不需要做任何改动就可以把这些串口模块当作原装模块一样使用(采集到的数据直接上传到任意指定的PLC寄存器地址中让PLC调用),但价格却便宜很多,而且分辨率还是16位的。
举个例子:你现在需要采集8路温度信号,设置好数据存储的地址(PLC寄存器地址),再将我们的串口模块与485-BD连接好后,就可以使用了,采集上来的数据直接存储在寄存器地址上供PLC调用。不过目前只能连接2块,也就是最多可以采集16个点(传输速率为200ms,比原装的要快点),因为再连多了传输速率就不够快了。
目前这种方式已经在很多用户的设备上使用了,效果非常好。所以在这发个帖子给大家参考一下,毕竟可以给大家节省一些银子。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地方,可以跟我联系:0755-83415377;13632695031,彭梦雄。或者跟贴留下E-mail,我给你们发份资料给你们参考一下。
斑竹,这个应该不算是纯广告贴了吧,我也是看到论坛的朋友曾经发过类似的需求,所以才推出我们这个方案给大家参考一下的,手下留情!

网友A:
不错的东西,不过直接编程序可以设置温控仪SV,控制更方便,而不仅仅是监控温度而已

楼主:
其实控制方面可以让三菱的开关量模块去做,那样不是更好吗?温控仪也不便宜啊,一个也要200大洋,而且你要控制8路或更多的话你要接多少个温控仪?编程不是更麻烦吗?

楼主:
哦,好像带通讯功能的温控仪更贵吧!

网友A:
应该在800左右吧,但如果用你的东西温度控制要自己编PID程序,而且温度SV输入也不方便,不符合操作工人的习惯,可以开发对应的带触摸屏的系统,但价格高了,客户恐怕难接受,而且维护没有原来方便(不是每个单位都有PLC人才的)。很多传统工艺需要温度控制,现在的温控仪都带自整定PID,非常好用。你的东西还算不错,可以参考一下。方便的话给点资料学习学习:djwang2000#163.com

楼主:
呵呵,你说的很对,如果要控制的话确实自己要编PID程序,不过好像很简单吧。其实我们这东西现在也就是在设备上用的,他们对温度的控制都自己编好了,只是用我们的取代原装的价格便宜些。他们的工人操作是用触摸屏的。发上来也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对了,目前公司有个设想,想做一个转换模块,一头跟PLC连接,一头接串口模块。说白了也就是通过这个东东代替原装的模块,不知道有没有搞头,大家给点意见参考参考。

网友B:
顶.给我也发一份资料学习一下.多谢斑竹.  email: 63821795@51uc.com

楼主:
现在已经可以连十几块了,速度还行,没有专门测试过,但我用三菱的PLC挂了10个模块共80个模拟量输入点,扫描一圈速度不超过1秒

网友C:
不到1秒还快啊?!晕!

楼主:
因为是串口连接,速度肯定是有影响的。

网友A:
温度控制来说1秒的时间还是可以接受的,毕竟不是大家都用得到80点温度控制的

网友D:
可以给我一份资料吗?iimkftfl@sohu.com

网友D:
不好意思,写错了邮箱地址.imkftfl@sohu.com

网友E(2005-11-28):
楼上的哥们,请给我发一份
Email:kehuxu@epress-cn.com

网友E:
不好意思
邮箱是:xukehu@epress-cn.com

网友F(2006-02-04):
可以给我一份资料吗?LHB-YY@163.com

网友G:
楼上的高手~可否给一点这方面的资料?
xiaoruzhi33@163.com

网友H:
不错,能给我发一份吗?最好带有简单的样例程序。多谢了
bjlcb5000@sina.com

网友I:
楼上的高手~可否给一点这方面的资料?
QIHAO74@21CN.com

网友J(2007-03-16):
谢谢楼主,对于fx2n和串口模块的问题很感兴趣,麻烦发一份资料到我的邮箱  fox_0254@sina.com  不胜感激!

网友K:
不错,发个资料看看呀.或哪有卖的什么价位说出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