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1):
各位大虾:
     西门子6RA70装置电网波动或跳电就烧快熔,应如何避免?西门子是否有相关的产品附件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请各位大虾赐教,谢谢!

网友A:
请问,这个装置是用在逆变状态下吗

楼主:
对不起!没有及时回复。装置是要工作在逆变状态!这是电枢回路可逆的设计。

网友A:
我感觉是在工作在逆变状态时,交流侧失电或电压波动,造成交流侧短路或过流而烧快熔。西门子有没有这种保护我也不清楚,不过我想在交流侧加装进线开关,并设有失压脱扣保护应该能避免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说的装置的交流侧均有进线断路器。

网友A:
有失压脱扣保护功能吗

网友B:
?有失压脱扣保护功能能避免吗

网友A:
我也没把握,我想知道作者现场是否装了这个功能。我想如果能作到失压保护足够快的话,并且系统有良好的过压保护的话,系统应该是可靠的

网友A:
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请各位高手赐教。

楼主:
lys326:
        谢谢回复!交流进线断路器有失压脱扣保护功能。

网友C:
请问快熔和实际负载匹配有多大余量?电网波动有多大?

网友A:
那看来失压保护反应时间还是慢了,还有个办法就是在直流侧加装直流快速开关,这种开关反应速度快,是一种较好的直流防过流装置。不过要在快速开关下口接近电枢侧设置过压保护。

楼主:
谢谢lys326和各位的回复!请问lys326在直流侧加装直流快速开关有具体的选型方案吗?直流快速开关哪个地方生产?能告诉我具体怎样做吗?谢谢你的帮助!我的E-mail:wyq0425@hotmail.com

网友A:
别客气,选型的话国产的就可以了,额定电流应大于电枢最大电流,一般应大于2倍的电机额定电流,电压大于额定电压1.5倍。电流整定根据需要作整定。

网友D:
P150  改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