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9-01):
绝压量程与一般量程有什么区别??
绝对压力与相对压力的概念??

网友A:
什么叫绝对压力?

答:表压力加上大气压力就是绝对压力。它以绝对真空为零算起的。
绝对压力=表压力+大气压力
绝对压力=大气压力-真空压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绝对压力?

答:表压力加上大气压力就是绝对压力。它以绝对真空为零算起的。
绝对压力=表压力+大气压力
绝对压力=大气压力-真空压力

这样推算的话:
-真空压力=表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