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报警

楼主(2005-09-01):
各位大侠,有没有比较好的断电报警电路???

网友A:
?
断的是什么电压?是要电池驱动还是电路本身电力驱动?详细点。

楼主:
电路本身电力驱动低于某一值,完全不能驱动的时候

楼主:
电路本身电力驱动低于某一值,完全不能驱动的时候
如三极管工作在截止区,或因电压不够导致指示灯不亮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本身电力驱动低于某一值,完全不能驱动的时候
如三极管工作在截止区,或因电压不够导致指示灯不亮等

有什么区别吗?扬声器改成LED,欠压报警(灯灭)?

楼主:
感谢指点
电路挺简单的

网友B:
学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