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1):
是不是把今天的有功减去昨天的有功 再乘以倍率就是一天的用电量了??如果是这样那么无功又怎么算??视在功率和无功有功的关系怎么办??
谢谢大家!!!

网友A:
你这问题好办,你一个月的怎么算,一天的也怎么算嘛,周期不同了而尔。
视在功率的平方=无功平方+有功平方

网友B:
直接查看电表的各项数据,两天的数值相减乘以电压、电流变比就是每天的用电量(注意是在同一时间读数)

如果有电容补偿还要计算功率因数

网友C:
问查电表的

网友D:
有功电度表一天的读数×倍率+无功电度表的读数

楼主:
还是没搞明白..........
前几天我们厂里要计算每天的用电量,我们的工程师说只要把今天的有功读数减去昨天的,比如都是上午10点的,再乘以倍率,比如2000,就是这一天的用电量,请问这样对不对??

网友A:
对。这很简单嘛。
如你用的电表倍率是800。昨天读数为1200,今天读数1210。
那等于1210*800-1200*800=(1210-1200)*800=8000度电。
那就是一天的用电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