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

楼主(2005-09-02):
请回到
请教:60W 220V灯泡串联一个二极管接在220V上,实际功率是多少?

网友A:
顶楼说的对

网友B:
我记得半波整流U=0.45u具体推算就免了。功率:u*u/r =220*0.45*220*0.45/806.66=12.15 w
大家看看对吗?纯电阻负载不考虑瞬时值对吗?

网友C:
跟着学点东西~~`

网友D:
1、怎么这个无聊的问题又来了,楼主别卖弄高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装置一点也不复杂,做一下实验如何?
2、老师一定是对的吗?
3、理论计算是否方法正确?

网友E:
通电时间减半,功率消耗减半。

楼主:
由于最初在回复中不会发图片,才在新贴上发。
请回到
请教:60W 220V灯泡串联一个二极管接在220V上,实际功率是多少?
回复小彭
1。我不知你有无能力做这个实验,实验要建立在理论基础上做的,不是无的放矢。
2。老师不总是对的,但这次他对了。
3。如果你觉得理论计算有问题,请指出。

网友F:
如果不考虑灯丝的电阻率温度系数,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考虑温度系数和环境温度的影响,以及由于散热条件等,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这里的理论公式,实际来自于实践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