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2):
伺服在加减速时一般使用梯形、S形曲线,我的系统要求加减速时间是随时可以改变的,特请教梯形、S形曲线的算法……

楼主:
伺服在加减速时一般使用梯形、S形曲线,我的系统(单片机控制)要求加速度、加速度变化率是根据要求可改变的,且初始速度、驱动速度也是根据需要改变的,需要靠单片机实时计算,特请教梯形、S形曲线的算法……

楼主:
就是51,如果有合适的运动控制芯片,性能好价格低的,单轴控制,推荐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