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2):
伺服在加减速时一般使用梯形、S形曲线,我的系统要求加速度、加速度变化率是根据要求可改变的,且初始速度、驱动速度也是根据需要改变的,需要靠单片机实时计算,特请教梯形、S形曲线的算法……         (如果按公式一般的计算,计算时间很长,影响实时性)

网友A:
初始速度、驱动速度可以放入PLC的软元件里.
至于公式,那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
你看看那些数学模型吧!
依我的想法,就随便挑着一种用吧!那些速度在现在高速的系统里面并没有什么关系的.

楼主:
我用的单片机做的
如果有合适的运动控制芯片,性能好价格低的,单轴控制,推荐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