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2):
我们公司从国内订了几台电机由于工作疏忽只告诉厂家单相电压是110伏,三相电压是210伏,但没有告诉他们频率是60赫兹,结果我们就收到了110伏50赫兹的电机和210伏50赫兹的电机,请教各位大侠这样的电机在我们这可以正常工作吗?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不能

转速和功率都会发生变化。

网友B:
这个估计不可以的。
不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C:
我厂以前的发电机在55HZ的时候,所有的设备都能正常运转,但是到60的话就没试过了!

网友D:
可能不行,转速下降  n=60f/p,  可能要温度上升,如果超过允许值电机就烧了.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E:
呵呵,不能怪人家啊。这个频率问题对于电机来说太重要了,很多都跟频率有关系,怎么能正常运装呢!赶紧找厂家调换吧

网友F:
会发热比较大

网友G:
使用寿命会缩短呢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不过今天我把电机接电试过了,运行很正常,没有什么问题,我也很注意电机的温度,但我没有长时间的运行,还是请高手分析一下,长时间运行会不会有问题,把分析的内容发在网上,供我们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H:
我以前这样用过.对于对转速要求不高的设备如水泵,风机等可以用.

网友I:
磁路饱和问题     有个公式  忘了    呵呵

网友J:
风机应该没有问题,我们用的普通电机用的变频器调速,在60HZ下用的正常.

网友K:
这种等于在超频使用。电机转速增大20%。轴承的磨损比设计的大。
如果电机质量好,还是可以使用的。注意不要超安就可以了。不过这样,厂家可能就不保修了。

网友L(2005-11-02):
你们是用60HZ的电源吗??中国有用60HZ的电源的地方吗????

网友M:
转速上升,电机会有噪音发热,

网友N(2012-06-01):
长时间会烧掉的。可以注意使用! 发热就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