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2):
铭牌上写的是:
U-8835
230v 50Hz
10H0027
JOHNSON  CL.B
505052030301
上面还有两行喷码:
10H0027
3F1141
最近的项目要用这个电动机,但是没有参数说明,只能靠名牌来估计,但是参数无法确定。请问高手这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和额定功率是多少?

网友A:
什么品牌
重量大概多少公斤

最好用数码相机拍照看看

网友B:
打电话去johnson电机的公司或者代理商那里去问一下不就好了,就说询价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品牌
重量大概多少公斤

最好用数码相机拍照看看

就给提供了这么多信息,别的什么都没有
而且,我没数码相机!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电话去johnson电机的公司或者代理商那里去问一下不就好了,就说询价好了

找了半天
好象找的那个公司不是生产电机的!

楼主:
公司总算找到了,可是好象是家香港的德昌公司,而且公司的网站上找不到这个型号的资料!郁闷!

网友C:
在哪里买的就找谁啊?
这还会有问题吗
一般知道型号就能在网上查到有关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