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2):
我在一个380V的电扇的插座坏了后,换的时候电扇上3条线,而我的线路是4线,接好后,因为我的线路用的每条线都可以断合,问题出现了只要关掉1条线,风扇还在运转,只是速度慢。
 哪个大哥告诉我这方面的知识啊,谢谢!
 我不懂啊!~这方面的知识也麻烦告诉我!~

3年大专让我迷失让我堕落,今天我找到了当初的影子,希望能够找到失踪已久的自己。

网友A:
三相电,断了其中一相,只是消耗的功率小了,如果断了N线,应该不会转了

楼主:
这就是我最郁闷的``!我没有电笔 ,所以没法测,就断相,但是每断一相,都是减速,并不关闭啊!!!

  我最想知道的就是为什么只要有两相风扇都运转呢??
3年大专让我迷失让我堕落,今天我找到了当初的影子,希望能够找到失踪已久的自己。

网友B:
电容接对了吗?

网友C:
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3相电机要配电容?也根本不需要N线!你用4根线是指3根相线和一根地线。地线接外壳,起保护用。断一根相线是缺点相运行,速度会降,要烧电机。

网友D:
4楼说的对

网友E:
电气安装上就有问题!

网友F:
我们这里有些人还故意这样用,她们天气热时就把三相都打上去。天气较凉时就打两相电。

网友G:
重新安装,装个三相的空气开关做电源。这样下去小心烧电机。

楼主:
可是为什么会出现任何两根线都可以支持风扇运转呢?
3年大专让我迷失让我堕落,今天我找到了当初的影子,希望能够找到失踪已久的自己。

楼主:
非常感谢 hty.czh 的提醒 我现在不过是个钳工,致力了解设备安装调试,对于这个存在于本厂50多年的问题,我还是很寒的........
 我只是希望在工作之余多做些电工和工控的工作,因为还是希望做这方面的工作的。
 所以希望能够详细解析一下这方面的东东
3年大专让我迷失让我堕落,今天我找到了当初的影子,希望能够找到失踪已久的自己。

楼主:
你用4根线是指3根相线和一根地线。地线接外壳,起保护用。断一根相线是缺点相运行,速度会降,要烧电机。
 我的风扇只是3根线啊!~
我也不知道 ,我接的是4相中的那三相呢!~能不能 给我解释下呢
3年大专让我迷失让我堕落,今天我找到了当初的影子,希望能够找到失踪已久的自己。

网友B:
电机两相运转。

网友H:
关于三相的问题
三相电动机正常工作时需要一个平衡的,旋转的磁场,而我们的供电系统就提供三相三线或三相四线的电源。其工作原理是A至B至C,互成120度电角度不断旋转这样电动机就能正常工作如果掉相就破坏了平衡的旋转的磁场,电动机就会发生转速慢,并且还有低沉的响声

网友I:
三相电机接两相用,另外两相线要承受1.7倍的电流,转矩还要下降,很容易烧电机的

楼主:
非常感谢
3年大专让我迷失让我堕落,今天我找到了当初的影子,希望能够找到失踪已久的自己。

网友J:
断一相能转,但长期这样运行要烧,这是在风机上,负载不算太大,如是重负载的决对运行不了几分钟。

楼主:
我只是想试试,当时的目的、是想弄清都是什么线
3年大专让我迷失让我堕落,今天我找到了当初的影子,希望能够找到失踪已久的自己。

网友K:
4楼说的对

在风扇正常运转时短一相还能运转,但是速度要下降

可是风扇缺一相时是无法启动的,还要烧电机

网友L:
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破坏了平衡的旋转的磁场,这是导致问题的根源所在.

网友M(2005-10-16):
缺相也能运行,时间长了肯定要烧电机的

网友N:
任何两线最低电压220V

网友O:
80年代以前,工厂电扇造的很粗糙,电机内线径较粗,可以长时间缺相运行而不烧毁,不值得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