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2):
知道交流功率单位是W:1)如果使用的是380V电压,电流值怎么换算?
                                2)如果使用的是220V电压,电流值又怎么换算?
                                3)交流功率是VA是又怎么换算成W?
希望知道者回答,非常感谢!

网友A:
vA指的是容量,W指功率。

网友B:
0.8KVA=1KW

KVA是容量的单位,KW是有用功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至于你所说的换算是有个公式

楼主:
在等回应

楼主:
1KW不一定等于0.8KVA吧?
VA 为在显见下的负载情况消耗,而 W 则为实际负载情况消耗, “ 功率因数 ” 作为两者间换算基数。 ” 功率因数 ” 按不同的电力装置及效率而所同,指数约在 0.95~0.75 间。

网友C:
一个为无功功率,一个为有功功率.

网友D:
VA(伏安)是容量,VAR(乏)是无功功率,W(瓦)是有功功率

网友E:
知道功率和电压,还要看负载的啊,不同类型的负载电流是不一样的,感性负载,阻性负载的计算方法都不一样的,再说了你所说的电流是线电流还是相电流啊?还有就是VA是视在功率的单位,KW是有功率的单位,还有一个是无功功率,

网友F(2006-10-06):
大家好我想问下400KW的功率要用多大的电缆
有可以告诉我的 吗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0.8KVA=1KW

KVA是容量的单位,KW是有用功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至于你所说的换算是有个公式
功率因数等于1时,1KVA=1KW

网友H:
I=P/U就可以了呀  楼主问的是意思肯定是线电流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