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学单片机?

楼主(2005-09-02):
哪位高手能够指点一下单片机的学习方法吗?
本人是一位新手,在学习中遇到了不少困难,
特别是阅读程序方面的问题,急需高手帮忙,
不甚感激!!表情[

网友A:
成功不靠别人,只靠自己!
我都是自学的,不算成会,但总算是可以!

网友B:
我还是建议你先学会汇编,再学C。好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网友C(2005-10-11):
先看一些功能子程序,如计时,计数,中断,串口等等。
先看二三十行的,慢慢来。
最重要的是在真正的单片机上实验程序。

你至少需要:电脑,单片机,晶振,开关电源,烧写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