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2):
又来麻烦大家了~~~

问题还是原来那个:负载是电磁铁,要求可以改变电流方向,以改变磁场方向.

以前有朋友说"使用单独的触发电路",但我的确不太懂.......

现在我把电路改了一下,使用一个大功率变压器来变压与隔离,在次级用四个双向可控硅组成桥式电路,想通过对可控硅的导通方向的控制,来控制输出的电流极性,同时可动态调整电流大小.

不知这种思路是否可行?

另,此条件下的可控硅该如何触发?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A:
这时可控硅选开关型的,应该能用

网友B:
用单结管同步触发,调压。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可能我还没有说清楚.

由于电流太大,不可以用物理触点来转换.

我现在的电路大概是这样的:

桥式整流中,四个二极管全用双向可控硅代替.

问题就在于,如何才能正确的触发它们?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楼主:
电路简图如下:
我大概画了一下,像这样的......

主要就是触发电路不好做.

我在想,用两个变压器分别触发对角的可控硅,但不知如何控制?

电流一般有80A左右,所以不能用接触器来转换-------其实已经试过了,接触器受不了.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B:
才80A接触器就受不了?用100A接触器2个就够。

楼主:
.......................

看来我还是没说清楚.............

抱歉.

电路的切换,要求一秒变换一次方向.

并且电流可调.

接触器是最简单的方法,我不可能没有试过.

我想如果你看到过接触器烧成什么样,你应该不会再这样说了.(而且用接触器时速度还没那么快,因为一快的话,机械触点来不及复位,会造成短路.)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此电路是否可行呢?

如果可行,触发电路应该是什么样?

主要是我对可控硅的触发电路不熟,而此电路元件又不便宜,不敢乱试......

我现在的思路是使用一个施密特触发器,根据交流两个半周来生成触发脉冲,以分别控制四个可控硅.

可是.....这个也没做过............- -b....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C:
四楼应先将并联的电容去掉.

网友D:
我认为楼主的是很好的方案。

网友E:
我的方案

网友E:
我还不会传图片

楼主:
但这样好象就无法关断了吧????
而且电流也是固定的了,无法调整.
电流七八十安,不可能用串联电阻的方式呀...............
不过也谢谢楼上各位~~~
我现在试着用施密特触发器做做吧.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F:
呵呵~~~大哈. 用双向可控硅是不行的啦. 可以用8只单向的,两两反并联就样才能组成你想要的控制方式. 也就是两组桥整反向并联的方式, 触发用变压器隔离(正反两组触发,每组是4个硅的触发信号)

楼主:
这样的话.....我不如用两个双向可控硅,来分别串在两个反向并联的桥的交流端.
不过,如果这样,不知是否可以快速切换?
先设计电路.....嘿嘿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E:
呵呵~~~大哈.
整流以后,不加电容,是脉动直流电,

楼主:
图来了
图大概就是这样了
这样的电路做一个线性调整应该是很简单的吧,嘿嘿,可以参数交流电钻调速电路了.....
不知道行不行得通呢?
另,大家一般用什么软件画图?我用Protel99SE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楼主:
呵呵,电容我当然会加的啦
现在手头正好有两个220uF的电容~~~~400V交流的
另,那个阻容网络应该如何取值?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楼主:
晕....................有短路............没好好检查,想当然就画上来了.........- -b....
应该怎么样做才好?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楼主:
顶一下!!!!!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F:
不是说了么?
用8只单向的,两两反并联就样才能组成你想要的控制方式. 也就是两组桥整反向并联的方式,  触发用变压器隔离(正反两组触发,每组是4个硅的触发信号)

网友G:
精神支持下,电路学习ing.成功了发上来共享下哈

网友H:
我认为ASD的图没什么错。只是调节电流(电压)的效果差些。

把它图中整流部分做成可控硅调角的就满足大哈的需求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不是说了么?
用8只单向的,两两反并联就样才能组成你想要的控制方式. 也就是两组桥整反向并联的方式,  触发用变压器隔离(正反两组触发,每组是4个硅的触发信号)

是可以的!当然还有很多办法

楼主:
那么,触发电路用什么好呢?NE555?

这一块我一点都不熟,还望大家帮下忙!

完成后会传上来共享的!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J:
对对,大哈的图有短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