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2):
院子里打的井水泵抽水致楼顶水塔供水,今天闸刀开关和闸慢了点,只听彭的一声,火光四射,只听井低水泵光嗡翁响好象是空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热的天这可不能断水啊,请教诸位大哥查找故障咋排除啊?

网友A:
兄弟,你没说清你用的是啥样的水泵?3/2?

网友A:
要是三相的可能是缺相

网友B:
有可能缺相或者是什么东西卡住了也有可能呢

网友C:
家用的不会是三相的,查一下线路把泵提出来检查一下。量一下电阻

网友C:
这跟合闸慢没有关系的,极有可能是水泵进水了,造成短路

网友D:
老兄不要急,你在家使用水泵应该是单相220伏的,你的水泵不一定是烧了,有可能是线路问题,产生的的短路,最好是重新换线试试,而且最好是把闸刀换成空气开关,以后工作要注意安全!

网友E:
同意8楼的意见!电方面的东西不能着急的!急还解决不了问题的!试用8楼的建议就好了!

网友F:
如果是潜水泵进水了,恭喜你,可一换新的了,嘎嘎

网友G:
火花四溅应该是短路了,但你没说是哪里火花四溅,刀开关那还是水泵那?

查清楚原因后解决就不难了````

网友H:
可能是电容烧了

网友I:
买个新的换了

网友J:
看样子有三种可能,1、电容坏导致水泵嗡嗡响,电容换新,2、水泵线圈烧毁,3、叶轮堵转,清除杂物。

网友K:
同意8楼的意见

网友L:
提起来看情况在说。找个电工用摇表测下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