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02):
各位大侠:本人刚接触热控这一行业。变送器如果在现场安装着,如何把它调到零位???如---35.5到+35.5这个变送器,如何把它调到对应4mA是在零位???
什么是正迁移和负迁移
????????

网友A:
这位兄弟,你应该买本检测仪表的书看看。

楼主:
谢谢朋友回复

网友B:
要有标定手端。当测试仪器加压到-35.5时调试零点为4mA,在大气压下为12mA。再加压到35.5时调试满度为20mA,调试时注意把非线性在12mA和20mA两端均分。

网友C(2006-02-14):
是不是测炉膛负压的 ?

网友C:
我记得是 按住左右两个按钮,60秒 然后单独按右面的那个按钮,直到两个显示差不多相等为止, 仅供参考  呵呵